wincc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8-01-18):
本人机子是winxp sp2,安装wincc6.0,先安装了消息队列(在其中按书中介绍在xp版本下只选择了‘公共’这一项),然后安装了SQL 2000 SP3,均正常未提示任何问题,最后安装wincc6.0,安装过程中未出现任何错误提示,显示安装完成后重启系统,重启到系统界面后就不能进入系统,显示系统登陆界面,提示“系统安全日志已满,只能用管理员权限登陆解决”,然后无论你怎么输入权限登陆,均是重启后回到登陆界面并出现上面的提示!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事件查看器,然后选中应用程序,右击鼠标,选择清除所有事件,系统提示是否选择保存,选择否(如您有需要可以选择是,选择保存路径与文档名),然后就清空事件了,依次重复以上工作,分别对安全性,系统以及WinccLog清除事件,然后重新启动系统。

网友B(2008-03-18):
好像也碰到过,重新登陆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