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TO是什么指令

楼主(2008-01-18):
FROM,TO是什么指令?
[FROM K0 K30 D95 K1]
[FROM KO K29 K4M80 K1]
[TO K0 K0 H0000 K1]
[TO K0 K1 D25 K4]
这些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数据缓冲区的读写指令

网友B:
是特殊模块的操作指令;
看一下你的PLC貌一主机后面肯定有A/D D/A或其它非I/O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