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9):
就是"7除2再乘3等于10.5"的例子。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要用浮点数运算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请问楼上大哥,按您的程序,仍无法得到7除2得3.5的值,将浮点数转换为整数时,小数点后的数值删除,即d100转为整数为3,d102转为10.
小数点后的数值如何实现

网友B:
不是了,人家用的就是浮点数的乘除法,结果也是浮点数,所以可以算出来

网友C:
加法
LD X000
ADD D10
      D12
      D14
减法:SUB    乘法式:MUL      除法: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