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9):
 最近公司的一台电机坏了,用摇表量了,对地绝缘,是匝间短路了(V和W),请问,出现匝间短路都有什么情况啊?电机75KW,星三角启动,启动时无负载  谢谢!

网友A:
绝缘老化,受潮,嵌线质量等,不知对否

网友B:
老化后~发烫时后者启动时电流高击穿了

楼主:
但是我的是新的电机啊,只用了几次而已

网友C:
质量不佳,工作环境不佳,设备配置不佳,等等等等原因多多

网友D:
这种问题的答案很多的,遇到多的是绝缘层的绝缘被破坏,但是绝缘层被破坏有 好多种原因:老化,过热,过热还分机械和电气两种,还有是有杂物飞到绕组上,或者电机在下线时就有问题线受损伤了或是绝缘漆没浸好.根据你述说的应该是相间短路.在10KW以上的电机下线方式多用双层叠绕.就是在一个线槽里下两相的线,所以绝缘没做好很容易遇到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D:
匝见短路是一相绕组烧坏的情况多,事前很难检查出就是三相阻值有点误差而且很小,电机大点话就看不出.运气好的话碰到短路加接地那就不用多说咯.一般只有烧坏后检查绕组才知道是这个原因,和相间短路有很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