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19):
欧姆龙C200HS模拟通道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A:
根据模拟量模块上的单元号分配。
好像是这样DM区:2000+n×100
CIO区是多少不记得了,要看C200HS的手册

网友B:
不要管他是不是模擬量模塊,只要是特殊io都按同樣的編制

楼主:
是不是根据单元号N来决定啊,即通道号为100+N*10~109+N*10(N=0~9)或400+N*10~409+N*10(N=A~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