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OBF报警求助

楼主(2008-01-20):
我公司有好几台风机,使用的是58系列变频器。在调整频率时调一赫兹变频器就报OBF,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处理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指导一下 ,原来的加减速时间都是三十秒了,一直是在跳

楼主:
有解决过这问题的朋友吗,请指导一下啊

楼主:
请知道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不懂你说的故障到底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这里风机一般启动时没有什么问题,报OBF故障一般是调频率时报错,有时加一赫兹或减一赫兹都报警。现在先将加减速时间调为60秒了

网友B:
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电机运行到设定频率后马上报警停机,显示obf故障,查说明书代码含义是:减速过电压,电机型号是施耐得ativar31。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