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0):
各位同仁,我在维修立式铣床时,由于进给离合器的熔断器的指示灯亮,所以认为保险烧毁。但是更换后仍然亮,但是把线拆掉就不亮了。保险用表测量没事。用表测量线圈电阻正常是20欧姆左右。我是美办法了。但是另外同事就修理好了。我到现在还是不 明白。望各位高手赐教。另同事不告诉原因。

网友A:
没接触好?

网友B: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电气维修工,你首先要搞清楚电路中,每一个元器件的作用及他们的工作原理.只有搞清楚了这些,你才可以在平时的维修中,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准确地判断出故障存在部位!你还需要努力哦!

网友C:
线圈一端接地了!

网友D(2008-07-28):
熔断器里面有一个电阻串一只发光二极管,如果保险断了,二极管就发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