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断电保存问题

楼主(2008-01-20):
我要在三菱A系列(或Q系列)PLC上设一个断电后启动仍然能保持原来状况的触点,请问该怎么做呢?

网友A:
A系列PLC的软元件全部是断电保存的

楼主:
不是呀,我重新启动后都初始化掉了。

楼主:
三菱A系列(或Q系列)PLC的一个中间继电器(如M7000),开机初始状态是OFF的,通过控制点SET后保持。如果重新关机再启动,它又自动恢复到OFF状态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够使它重新启动后仍然保持SET状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