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1-20):
单位有一条皮带机,因需要将电机改为90千瓦的,电缆用的是50平方的,长度约为300多米,请教此电缆的载荷量够不够,会产生大的压降吗?

网友A:
电缆有点小,顺便问一下,什么皮带那么大啊?真不算小

网友B:
长度300多米50平方的太小了,如果是用星三角启动(6根线完全够了),精打细算最小不能低于70平方!

网友C:
同意楼上的,临时可以用个几分钟没有问题,长期的话肯定要换电缆

楼主:
启动时带有软启动器,正常运行电流只有90安培左右,我只是担心启动时会不会产生大的压降?

网友D:
线路太长了啊,压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