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0):
现在想用光纤传感器对移动中的石英晶体振荡器进行计数,晶体以大约50个/秒的速度通过传感器,不知道普通的光纤传感器能否检测出来?

网友A:
您应该查看光纤传感器的采集频率,您的要求也就是50Hz的频率,基本上所有的传感器都能达到这个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在查查资料。

网友B:
对于快速检测的一点意见
这个要看用什么光纤和放大器,因为不同的放大器检测的最小物体不一样,还有要考虑工作环境,如果有灰尘或者抖动可以想想用对射光纤,如果物体太小则用尺寸小的光纤.

可以参考一下keyence的光纤传感器
他们的检测速度一般在2000个/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