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0):
这段小弟实在是翻译不准确了:(

ACBs (630A and above)/MCCBs upto 400A with
positive isolation and contactors shall be provided
as outgoing motor feeders.

网友A:
630A以上ACB和400A以上正向(极)绝缘的MCCB和接触器需要提供,如同(作为)输出电机馈线.
不知对否?

楼主:
positive isolation 是指正向绝缘么 ?  没找到有这个说法啊

网友B:
当ACBS柜(630A或以上)/mccb柜(400A及以上)作为给电动马达配电时,回路必须绝缘良好并安装接触器

楼主:
谢谢~`

有段新的  大家再帮帮忙啦~  还有就是 故障水平指的是什么?

415 V system fault level : 50 KA for 1 sec

网友B:
上面那个就完全看不懂了,照字面翻译很简单的,你要看是什么情况下出现上面的报错

网友B:
可能是说415V配电线路开关需要的分断能力,50kA单相短路电流,1秒钟的响应时间

楼主:
这个是供电技术参数里单独就这么一项  没有其他信息了:(

网友B:
那就没错,是线路的单相短路电流,也就是开关的分断能力的要求

楼主:
哎呀~~  再次感谢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