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1):
三菱编程电缆问题请教:如何实现从422到rs 232 的转换,其中232端是db9的母头,db9接plc。谢谢。
我是新手,希望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A:
买条三菱的电缆就行了;

网友B(2008-05-13):
pc9pin rs232                   plc8pin rs422
5   ------------------------------------  2
5   ------------------------------------7
2  ----r=3.3k------------------------4
3  ----r=3.3k------------------------1
7,8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