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1):
电机起动控制方法;1-2-3-4-5-.全为24V直流电动机.一台起动工作完停止,另一台起动,5台按顺序运动,即前动了后不动,后动前不能动.

楼主:
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起动控制方法;1-2-3-4-5-.全为24V直流电动机.一台起动工作完停止,另一台起动,5台按顺序运动,即前动了后不动,后动前不能动.

你好,能完成,用五只时间继电器,和一只按钮,我无法在这里画图,如果十分需要我可传真给你,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可以吗?

楼主:
 你好:我正做实验很需要.
请给我发过来把.我的邮箱:sffd23823@yahoo.com.cn      多谢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正做实验很需要.
 请给我发过来把.我的邮箱:sffd23823@yahoo.com.cn      多谢多谢!
时间继电器可用st3p型220v有瞬动和延时触头的,瞬动触头负责自锁,延时触头负责停本路同时接通下一路。把电话告诉我发传真给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正做实验很需要.
 请给我发过来把.我的邮箱:sffd23823@yahoo.com.cn      多谢多谢!
加我qq 729837988

网友C:
用个西门子的LOGO!吧。这玩意可靠性高,编程简单方便,只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D:
不需要那么多的时继,用两个就行了

网友E:
5楼的朋友,请加我,765478607,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西门子的LOGO!吧。这玩意可靠性高,编程简单方便,只是价格有点高。

兄弟你好;给点西门子的LOGO,资料,多谢

楼主:
加我qq 729837988
加了多次不成功..我的电话传真:0774.....2823261

网友F:
各位大侠!请问怎么把带保护密码的LOGO程序删掉呀!清除密码呀!急呀!密码我搞忘了 !

楼主:
这里要先多谢大家,实验还在进行中.如有PLC[一个8点输入8点输出的PLC]的例子可用更好

楼主(2013-07-16):
谢谢大家!本贴子控制系统以原成了。用的方法是单片机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