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S200请问:

楼主(2008-01-21):
刚用S200请问:
EM231RTD使用的输入热阻为PT100量程为正负100度.模块上传的数据为何种类型?用什么指令才能转换为浮点数与TD400C中的设定值比较?另外传上来的数据是字吗?AIW0--->DW对吗?如有例程发一个,本人将感激不尽.最好是S200+EM231+TD400C的例程.谢!!!!
fsdq@163.com

网友A: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网友A:
我也刚入行,以上仅供参考,希望能对你有些帮助.

楼主:
热电阻是不用这么做的,除10就行了.
能发一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