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如何加热

楼主(2008-01-21):
我要把1块重50KG的铁,在30分钟内加热到260度,请教该如何选择加热器的功率,请给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使用中频加热吧

网友B:
这是一个简单的物理运算。
铁的比热是0。46千焦/千克。摄氏度
直接导出=3。3千瓦

楼主:
3搂朋友,您的计算公式能否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