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问题

楼主(2008-01-21):
在使用永宏的过程中有几个小问题,希望版主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1.我的PLC的I/O点数不够,加了一个扩展模块,但输入点不知从X?编起。原来的PLC最后输入点是X17,加了一个扩展模块后,输入点是否从X20往后编。即X20 X21 X22……
2.永宏FBs系列PLC有16位或者是32位的模块吗?
3.请问FBe-28MA能否与FB-28MA PLC替换,程序是否需要修改?

网友A:
1。我的PLC的I/O点数不够,加了一个扩展模块,但输入点不知从X?编起。原来的PLC最后输入点是X17,加了一个扩展模块后,输入点是否从X20往后编。即X20 X21 X22……
答:您可以在软件功能列执行表上面看到它的I/O组态
2。永宏FBs系列PLC有16位或者是32位的模块吗?
答:这是什么模块 能否说明白一点
3:请问FBe-28MA能否与FB-28MA PLC替换,程序是否需要修改?
答:软件内可选择主机型号 软件内可以转换

网友B(2008-02-25):
一楼的朋友
1.我的PLC的I/O点数不够,加了一个扩展模块,但输入点不知从X?编起。原来的PLC最后输入点是X17,加了一个扩展模块后,输入点是否从X20往后编。即X20 X21 X22……

下面是我给您的答复:
原来的PLC最后输入点是X17,加了一个扩展模块后,输入点是从X18开始,即X18,X19,X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