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1H的仿真?

楼主(2008-01-21):
请教CP1H的仿真时网络类型怎么设置,是选择USB吗?怎么总是连接不上?多谢!

网友A:
不能明白您所謂的仿真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指CX-Simulator來仿真的話,那么和您網絡選擇何種接口是沒有關系的,取決于您的CX-P軟件版本以及CX-Simulator軟件版本。

楼主:
哦,我用的CX-Simulator为V-1.7,CX-P为7.0,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我用的是CX-P7.2版本,CX-Simulator軟件版本為1.8,沒有問題。

楼主:
我一点在线模拟,就出现 "无法连接PLC",我的plc型号设的是相匹配的,那你在CP里面IO表和单元设置里有设置吗?

网友B:
在线模拟根本不需要设置网络类型啊。可能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C(2008-04-05):
楼主能不能给发个你的仿真软件,1.7或者1.8的,我的电子邮箱daiwending2007@hotmail.com

网友D:
CX-Simulator支持那几个系列的plc

网友D:
CX-Simulator支持那几个系列的plc,我的 qq283479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