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测扭距!

楼主(2008-01-21):
请教各位大侠,我有一个项目,是做扭力测试的,我想用伺服来做,具体方式是用PLC通信来控制伺服并读启它的实时最高扭力和最低扭力.理论上是可行的!请问有那位大侠做过类似的吗,用的是什么公司的伺服?请指教.

网友A:
测扭矩为什么不用力矩电机呢?
以诚相待

楼主:
力矩电机,可以详细说说吗?有那公司的比较好点!谢谢!

楼主:
我网上看了一下!力距电机是做不到我所说的功能的!我是要把运动实时扭距读出来的!

网友B:
这种要求很容易实现啊。
可以联系我 allen.zhaol@gmail.com
不过我这边采用的驱动系统是德国的,比较贵,为什么不用扭矩传感器之类的?

楼主:
找不到适合的扭力传感器.你那一套多少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