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GP2301S与OMRON CQM1H-CPU21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1-21):
紧急求助GP2301S与OMRON CQM1H-CPU21通讯的问题
我现在有GP2301S触摸屏与OMRON CQM1H-CPU21模块各1个,现欲通讯
触摸屏与OMRON 的PLC程序都编辑好了,现在通讯不上请朋友们帮指导一下!
GP的设置及通讯设置如下
OMRON 的设置如下
通讯线自制 如下图 但右侧1号线没有接线的外壳
请朋友帮看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
高人今天没上网呀

网友A:
你用的应该是HOST LINK PORT(RS232C)连接,怎么会选择4线制呢?

楼主:
是HOST LINK 方式 ,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怎么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HOST LINK 方式 ,能说的具体一点么?怎么连线?
这边应该是选择RS232方式。

楼主:
呵呵,这里是没看到,谢谢了

网友B:
花费点小钱,我可以上门服务,对Pro-face和OMRON我都很熟悉。13621849359,张先生。可以提供这两种软件及技术指导。

网友C:
看你的通讯线是232还是442还是485,然后选择,如果还有问题就检查一下协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