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1):
各位高手谁知道哪有卖C200H的连接线呀!!急!急......

网友A:
可以自己做,接线:
PLC       计算机

2           2

3           3

7           5

PLC这边4-5,6-20短接,计算机这边4-6,7-8短接。

网友B:
呵呵;C200H是不能用线与电脑连的;
C200HS/C200Ha可以;

网友C:
分别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C200H是不能用线与电脑连的;
C200HS/C200Ha可以;
高  不用线用空气

网友E:
QQ:623289182;电话:020-85547617  王先生
生产批发工控PLC编程数据线、通讯线、扩展电缆、电池、PLC资料及软件

网友F(2008-03-10):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C200H是不能用线与电脑连的;
 C200HS/C200Ha可以;
高  不用线用空气

呵呵,他的意思是要用c120-lk201模块连接才可以,直接连是不行的

网友G:
看手册,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