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1):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有一工程用了FX 2N,易控组态,变频器,现在只要在变频器启动或者加速时电脑跟PLC通讯就中断了,在减速或停机时又没问题,变频器是用多段数调速的。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

网友A:
對您的通訊連線加上磁環以對抗干擾,將您的通訊連線的屏蔽層接地有可以有效對抗干擾。

网友B:
试试降低载波,
通讯线缆用屏蔽

楼主:
我用笔记本电脑又没事,就台式的不行

网友C:
是不是COM口的问题.

网友D:
第一步,在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侧加磁环,或等同效果的抗共模噪声干扰措施,
第二步,在控制和计算机系统之间做等电位处理,将所有导体外壳有大面积到提连成一片。并在最大面积导体处接独立地线。
第三步,数据通讯电缆屏蔽层双端接地。

网友E:
电脑与PLC的通讯线换成光电隔离型的;

网友D:
变频器的噪声干扰,对于现场安装调试工程师真是一件头疼的事情。其实这也是一种技术、技能。有的人就很会处理,有的人就怎么也处理不了。哎,真是棘手呀。

电磁兼容EMC规则,不知大家都是否留意了?如果看看、学习一下,就会很有帮助的。

网友F:
电脑外壳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