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多谢!

楼主(2008-01-22):
我的水泵是4KW的现用图片的软控制电路,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经常不能上电就自动跳闸(不是图中标2马达控制开关跳闸而是车间的电源总控制开关)当我将负载水泵线去掉后就能够上电,没有什么问题!而我将380V的电直接给水泵时,水泵能够正常工作且表面看来无其他不良状况!当我将标1的马达控制器去掉后也能正常上电但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不定时的自动跳闸(跳闸情况同上),请各位高人看这是什么问题?多谢了!

网友A:
光有照片无法分析?请把图纸传上来才好分析!另要仔细检查控制板有无短路点?

网友B:
车间装的是什么开关

网友C:
1#应该是软启动器(如果是那么/上面旋钮是启动斜率/中间是停止斜率/下面是启动电流倍数限制)把旋钮条到最大再依情况减小
2#空开把旋钮上的10刻度对准正下方的黑色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