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2):
我在编了段定时器程序如下,可是确没有反应该
NETWORK 1
TON  T37,+100
NETWORK 2
LD    T37
S     Q0.0,1
请指导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不清楚您是如何玩200PLC的。

您的Network1中的Ton如果这样写的话,会导致指令使用错误,即直接使用功能指令链接母线,这样的话是无法编译的,无法编译也就意味着无法下载与执行,因此我很疑惑您的结果“没有反应”是从何而来的?
如果您期望的目的是执行10秒后对Q0.0置位,那么程序需要这样写:
Network1:
LD     SM0.0
TON    T37, 100
Network2:
LD     T37
S      Q0.0, 1

网友B:
鼓励   精神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