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2):
     L     #SHIJIAN
     ITB
     T     #TEMP1
     L     #SHIJI
     SLW   12
     T     #TEMP2
     L     #TEMP1
     +I
     T     #S5TimeOut

网友A:
L     #SHIJIAN  //输入时间,应该是Int数据类型
     ITB           //转换为BCD码
     T     #TEMP1 //保存,待用
     L     #SHIJI   //输入时基,0-3之间
     SLW   12  //向右移动12位,因为S5time的时基填写在第12,13位。
     T     #TEMP2  //保存,待用
     L     #TEMP1
     +I
     T     #S5TimeOut  //将两次运算的结果保存,就是S5time格式的数据。

这段程序的用途是在用户指定时基与时间,然后组合成S5Time格式的数据。

楼主:
我擦 太牛了!! 大哥 我爱你!!

网友B:
若问INT和DINT是不是都要加#啊?还是只有DINT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若问INT和DINT是不是都要加#啊?还是只有DINT加啊?

加#说明是符号变量,而与数据类型无关,由于S5Time为16位数据格式,因此应用Dint这种32位的数据类型毫无意义。

网友C:
用宋丹丹的话说,你太有才了!!!

网友D:
真是厉害,佩服啊
我也来一段.
CALL  FB     1 , DB101
      IN0  :=M0.0
      IN1  :=M0.0
      IN2  :=M0.0
      IN3  :=M0.0
      IN4  :=M0.0
      IN5  :=M0.0
      IN6  :=M0.0
      IN7  :=M0.0
      IN8  :=
      IN9  :=
      IN10 :=
      IN11 :=
      IN12 :=
      IN13 :=
      IN14 :=
      IN15 :=M0.0
      IN16 :=M0.0
      IN17 :=M0.0
      IN18 :=M0.0
      IN19 :=
      IN20 :=
      IN21 :=
      IN22 :=
      IN23 :=9
      IN24 :=
      IN25 :=6
      IN26 :=1
      IN27 :=
      IN28 :=L#40000
      IN29 :=L#40000
      IN30 :=L#40000
      IN31 :=L#40000
      IN32 :=L#40000
      IN33 :=L#40000
      IN34 :=0
      IN35 :=P#DB110.DBX 0.0
      IN36 :=P#DB100.DBX 0.0
      IN37 :=P#DB100.DBX 18.0
      IN38 :=P#DB100.DBX 36.0
      IN39 :=P#DB100.DBX 54.0
      IN40 :=P#DB100.DBX 72.0
      IN41 :=P#DB1.DBX 410.0
      IN42 :=P#DB1.DBX 390.0
      IN43 :=P#DB1.DBX 392.0
      IN44 :=P#DB1.DBX 396.0
      IN45 :=P#DB1.DBX 398.0
      IN46 :=P#DB1.DBX 400.0
      IN47 :=P#DB1.DBX 402.0
      OUT48:=DB100.DBW90
      OUT49:=
      OUT50:=
      OUT51:=DB1.DBW404
      OUT52:=DB1.DBW406
      OUT53:=DB1.DBW408
      OUT54:=DB100.DBW92
      OUT55:=DB100.DBW94
      OUT56:=DB100.DBW96
      OUT57:=
      OUT58:=
      OUT59:=
      OUT60:=
      OUT61:=
      OUT62:=
      OUT63:=
      OUT64:=
      OUT65:=
      OUT66:=
      IO67 :=
      IO68 :=
      IO69 :=
      IO70 :=
      IO71 :=
      IO72 :=
      IO73 :=
      IO74 :=

网友D:
还有一些问题请教,关于OP的,希望可以像您探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