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8.26版

楼主(2008-01-22):
最近碰到个郁闷的问题三菱8.26版我装好了后竟然不能建立新工程~~~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
请检查您的安装过程,如果您在安装过程中选择了监控模式,那么是不允许新建项目的。

楼主:
噢~~~还是不行,说什么不能初始化工程~~~

网友A:
不能初始化工程这个错误提示在8.0版本的GPPW中很常见,如果您的系统够正版,系统环境够干净,那么是没有问题的。
否则的话,大多会出现此提示,虽有人提出可以升级版本来解决,但是似乎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因此,使用7.0的版本会好一些,但是由于7.0不支持FX3U的程序编辑,因此还是不得不用到8.X的版本,您可以尝试多安装几次,应该可以,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么您可以通过在GPPW软件的菜单文件--》另启动一个GX Developer来启动另外一个GPPW编辑界面,在另外一个编辑界面中就可以建立工程等正常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初始化工程这个错误提示在8.0版本的GPPW中很常见,如果您的系统够正版,系统环境够干净,那么是没有问题的。
否则的话,大多会出现此提示,虽有人提出可以升级版本来解决,但是似乎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因此,使用7.0的版本会好一些,但是由于7.0不支持FX3U的程序编辑,因此还是不得不用到8.X的版本,您可以尝试多安装几次,应该可以,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么您可以通过在GPPW软件的菜单文件--》另启动一个GX Developer来启动另外一个GPPW编辑界面,在另外一个编辑界面中就可以建立工程等正常使用了。

以上!

Good Luck!
哦 好的  我先试试看!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