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服务问答手册

楼主(2008-01-22):
第一章:基本知识
1、客户:请问贵公司都有哪些无线传输产品?
飞旗:您好,我们公司现在的主要产品有GPRS WTE0601G 无线数据传输终端和GPRS  WTE300无线数据传输终端,WXR100 CDMA无线路由器,无线网络视频服务器,短信模块等一系列无线传输产品。请问您需要哪一款产品?
2、客户:请问贵公司的无线模块用的是那个公司的?
飞旗:我们公司DTU用的无线模块主要采用英国SIMCOM公司的GPRS SIM300C模块,GPRS SIM300C模块具有无线空中接口和串行通信接口,能完成射频(RF)信号和基带信号的处理 的作用,只要是有数据传输方面的都可以应用。
3、客户:请问贵公司的无线数据传输终端传输速率是多少?
飞旗:我们公司的GPRS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最高速率可达115.2kbps,稳定的传输速率在20-40kbps之间。
4、客户:请问贵公司的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是怎么应用的?
飞旗:我们公司的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是和你们的采集设备通过RS232口或RS485口连接起来的,在连接之前必须要对无线数据传输终端进行配置一下,配置的过程可参考我们提供的光盘资料里面的配置与运行文件。然后把采集过来的数据通过移动的GPRS网络再传输到互联网,然后再传输到数据中心也就是一台上网的电脑上,数据中心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再到移动的GPRS网络把采集指令传输到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把这些指令通过RS232口或RS485口传输到采集设备,采集设备就能执行相应的指令返回数据到数据中心。
5、客户:请问SIM卡传输数据的时候是如何进性收费的?
飞旗:SIM卡传输数据的时候才收费不传输数据不收费,收费情况分为四种情况,第一,自由套餐 按流量收费(0.03元/KB),经济套餐 月租20元 赠送1M流量,超过赠送流量后的流量费(0.01元/KB),时尚套餐 月租100元,赠送20M流量,超过赠送流量后的流量费(0.01元/KB),商务套餐 月租200元不限流量。根据各地移动的不同可能会有出入。
6、客户:贵公司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飞旗:我们公司的成功案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高速公路的气象站,主要是高速公路上的温度,湿度,风向,风速和空间的清晰度的数据传输。
(2) 油田的输油管温度实时在线检测。
(3) 煤矿实时在线检测。
(4 )  电力远程抄表等。
(5)   河南电力供电
7、客户:贵公司产品的价位?
飞旗:GPRS WTE0601G DTU的具体价位是850元/台,WXR100 CDMA无线路由器的价格是1800元/台, 如果客户需求量较大可根据客户的需求量适当调整。
8、客户:请问贵公司的WTE0601G DTU的最大共耗是多少?所用电压是多少?
飞旗:我们公司的WTE0601G DTU的通信时最大共耗是2A,空闲时功耗仅为20MA,所用电压为+5V/3A,也可以通过端子的8脚用+7~25V的宽电压!
9、客户:你们公司的产品比别的公司的产品优点在哪里?
飞旗:我们公司的DTU产品指示灯显示,方便观察调试,通过指示灯的状态就能判断DTU的运行状况,便于在设备出现故障的时候判断问题所在,及时得到解决。再就是我们的产品接口丰富,提供了RS-232,RS-485接口,方便用户使用,其次是我们的DTU稳定在线,自动复位;在设备出现故障或者GPRS信号不好的情况下能够自动进行复位,重新连接到服务器。
10、客户:你们公司是哪一年成立的,这些产品是你们自己研发的吗?
飞旗:我们公司成立于2003年,只从成立之日就开始做这个行业,我们公司是移动数据通信终端设备的研发生产商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致力于自主知识产权的2.5G和3G网络终端设备的开发研究、生产、销售。公司依托自身强大有力的研发队伍,并通过和国外知名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目前已相继推出一系列的移动数据通信传输终端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遥控遥测、遥信、金融、零售行业、公安、交通行业、移动车辆监控调度系统即石油、电力、环保、气象、电信、银行、消防、武警、水利、煤矿 等需要远方测控的行业。
11、客户:你们有分公司吗?
飞旗:我们在郑州,西安都有我们的分公司。
12客户:你们产品是如何进行保修的?
飞旗:我们对我们公司售出的产品进行终身保修。
无线路由器常见问答
1、客户:WXR100 上电后,无法通过其上网?
飞旗:首先请检查
􀂗 WXR100 是否插入UIM 卡;
􀂗 UIM 卡是否被嵌费停机;
􀂗 拨号参数如拨号号码,账号,密码是否正确。
􀂗 本机IP 是否和WXR100 处于同一网段,并将WXR100 的IP 设为网关;
2、客户:修改IP 后,忘记配置,无法设置WXR100?
飞旗:方法一:准备一根RS-232 电缆,参照4.3 节设置,通过串口进入设置;
方法二:请参照5.4 节, 将系统恢复到出厂设置;
应用以上两个方法后,即可对WXR100 进行设置。
3、客户:WXR100 上电后,频繁重新启动,是什么原因造成?
飞旗:首先检查
􀂗 WXR100 是否插入UIM 卡;
􀂗 UIM 卡是否被嵌费停机;
􀂗 拨号参数如拨号号码,账号,密码是否正确
􀂗 检查CDMA 信号是否正常(参阅5.1)
􀂗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4、客户:我的WXR100 在升级firmware 时,总是提示失败,是什么原因?
飞旗:􀂗 当在本地升级时,请确认升级服务器上防火墙关闭;
􀂗 当在本地升级时,检查升级服务器和WXR100 是否在同一网段;
􀂗 但在远程升级时,请先确认WXR100 已能连上Internet;
􀂗 确认升级参数如服务器地址等是否与服务器端匹配;
5、客户:WXR100 在上电后,电源指示等不亮,是什么原因?
飞旗:􀂗 检查保险管是否烧坏
􀂗 检查电源电压范围及正负极是否连接正确
6、客户:WXR100 上电后,与pc 连接为何网络指示灯不亮
飞旗:􀂗 当PC 于InTouter 直接通过连接时,请检查pc 与InRrouter 是否用网络交叉线连接
􀂗 检查网络缆是否正常
􀂗 请将PC 上的网卡特性设为10/100M,全双工
7、客户:router 上电后,与pc 连接后,网络指示灯正常,为何ping不通router
飞旗:􀂗 检查pc ip 是否与WXR100 处于统一网段,并将WXR100 的IP 设为网关
􀂗 检查网线是否是网络交叉线
第三、付款方式
第四:保修条款
第五:商务条款
第六:网络定购指南
第七:代理商介绍
第八:卡品情况介绍
第九:运营商合作情况介绍
第十:配送周期
第十一:其它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