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2):
工厂所有设备总功率约150KW,准备选用3条35平方厘米(火线),2条16平方厘米(零线,地线),不知是否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厂所有设备总功率约150KW,准备选用3条35平方厘米(火线),2条16平方厘米(零线,地线),不知是否合适。
可选用3x75+1x35铜缆或3x120+1x50铝缆。平方数要足够。

网友B:
选3x150+2x70铜芯电缆。

网友C:
要是是铜芯的单芯多股线,走架空线,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D:
还要看距离的远近

网友E:
200m内选3x120+1x70铜芯电缆。远了就选1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