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2):
谁用过,留个QQ、电话什么的,小弟有个这种东西可惜不会用。请高手指点下,谢了!

楼主:
上面的图有点问题,不全!这个没有问题!对不住!都帮看看,谁用过这种模块!

网友A:
点焊机里有这个啊,很贵的啊
15957888971

网友B:
1,单块可以组成交流调压回路。②③短接后,与①串联在回路中。④⑤,⑥⑦分别接入触发信号即可。
2,两块可以组成单相全控桥式整流回路。两块的②②并接输出直流+电压;③③并接输出直流—电压;①①分别接入交流输入回路;④⑤,⑥⑦分别接入触发信号即可。
3,三块可以组成三相全控桥式整流回路。三块的②②②并接输出直流+电压;③③③并接输出直流—电压;①①①分别接入三相交流输入回路;④⑤,⑥⑦分别接入三相触发信号即可。

网友C(2008-07-27):
同意楼上,厉害!软起有用这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