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2):
我一直被电线的电流所困扰,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是电线的规格和电流的关系,请问师傅们手头上有没有这些资料,谢谢了!!!就是比如:1平方的线能过多大的电流的

网友A:
6平方以下可以按1平方承载5A电流计算,6平方以上的电缆电流计算就要递减了,到100平方的电缆几乎就是1:1了,或者还要小

楼主:
师傅,能不能祥细一点呢

楼主:
那个师傅有这方面的表格呢,谢谢!!!!

网友B:
有电工口诀的,虽然有误差,但实际应用中很方便!

楼主:
请问楼上师傅可有电工口诀呢,给我一份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