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3):
三相电机改成单相电机如何接线

网友A:
不用改,加个电容就行。

楼主:
老许师付,线圈的6条引出线如何接,电容加在哪一个线圈上
请师付指教,请问师付的电话是多少,我好方便 与你联系,可以吗?
谢了

网友B:
知道的发表一下,互通有无嘛。

网友A:
你的电机是星接还是角接,是多大功率的。我是沧州的电话里我怕听不懂你的话。我的QQ号是361084947

网友C:
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的方法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网友C:
差点忘了,改过后功率会降低

网友D:
非常实用,很感谢。

网友E:
但是不适宜大功率的如3kw以上的

网友F:
转速会降低很多,好像只有2/3,功率也是

网友G(2009-01-14):
三相异步电机改成单相异步不改结构和绕组参数 我所知道的 一共有三种方法1、并电容移相2、电容电感移相(此法还适用于380V的两相电源)3、拉开式电容移相额定电流:电机额定工作状态下,输出额定功率时,定子绕组的线电流额定电压:电机额定工作状态下,定子绕组的线电压着重介绍一下 第一种 并电容移相的方法这个方法 应该最简单接线方法:三相电源线的接线柱上随便找两个接线柱并上一个电容,空着的一个接单相电源的相线,随便一个电容器的两端接另一根线打个比方吧a、b、c三线头。a、b接电源,a、c接电容,若反转,将电源改为b、c电容计算公式是: C=1950*I/U*COS I =电机的额定电流U =额定电压COS 功率因数 C =电容容量 (微法)接线时,在原来三相电源线的接线柱上随便找两个接线柱并上一个电容,空着的一个接电源的一相电,随便一个电容器的两端接另一根线,如果反转,电容器的那一根线换到电容器的另一段就可以了功率因数需要计算一下功率因数×效率= 电机额定功率/(根号3×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效率=(电机额定功率/电机输入功率)×100%电机输入功率=(根号3×U线×I线)按上述公式 可以算出电机的功率因数再通过电容计算公式是: C=1950*I/U*COS 即可算出连接所需电容的容量因为电机铭牌上的数据 不一定准确所计算的电机效率 可能有误 或大于1 或等于1Y系列异步电动机 10KW以下的效率在76%-86%之间可以做一个参考实在不行,您还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直接选用合适的电容0.4KW星形 0.024uf三角形0.06uf0.8KW星形 0.036uf三角形 0.06uf1.0KW星形 0.06uf三角形 0.1uf1.6KW星形 0.1uf三角形 0.16uf2.5KW星形 0.15uf三角形 0.25uf下面说说第二种电感电容移相:接线方法1、三角形接法电机a、b、c三个线头,a、b接电容,b、c接电感,然后a端和c端各引出一个线,连接单相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