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3):
本人所在工厂是制作各类非标机械的,各动作部件大多采用电机,因在正常的生产状态下各部件是顺序动作的,因而其电流波动较大,用钳型表测得U相峰值电为23.1A,V相为20.5A,W相不21.1A,请教我该如何确定机器的额定电流,及功率,谢谢

网友A:
当然要按23.1A计算了!

网友B:
测知电流求容量
测知无铭牌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估算其额定容量
口诀:
无牌电机的容量,测得空载电流值,
乘十除以八求算,近靠等级千瓦数。
说明:口诀是对无铭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不知其容量千瓦数是多少,可按通过测量电动机空载电流值,估算电动机容量千瓦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