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高手!

楼主(2008-01-24):
请教高手!就是因为6RA70出了故障,跳闸了,后修复6RA70后,发现电脑上监控的轧机电流和电压都比实际值要高很多,正因为电流过高,因此轧机的转速有时会突然降下来,请问这种该如何处理,如果那位高手不吝教之,不甚感激!

网友A:
请问: 你如何得知电流和电压的实际值?

轧机的传动系统是否有堵转现象? 电流过高, 肯定是机械负载加大. 轧机的转速有时会突然降下来,是否有冲击性负载?

6RA70整流装置的"速度限幅调节器"可以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