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4):
1.引言

空气压缩机是一种利用电动机将气体在压缩腔内进行压缩并使压缩的气体具有一定压力的设备。作为基础工业装备,空压机在冶金、机械制造、矿山、电力、纺织、石化、轻纺等几乎所有的工业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空压机占大型工业设备(风机、水泵、锅炉、空压机等)耗电量的15%。由于结构原理的原因,大部分空压机自身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弱点。当输出压力大于一定值时,自动打开泄载阀,使异步电动机空转,严重浪费能源;异步电动机易频繁的启动、停止,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压机工频启动电流大,对电网冲击大,电机轴承磨损大,设备维护量大;工作条件恶劣,噪音大;自动化程度低,输出压力的调节是靠人为调节阀的开度来实现的,调节速度慢,波动大,不稳定,精度低。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设计采用PLC和变频器实现对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节能改造方案,经分析,该方案自动化程度高,节能效果显著,实用性好。

2 空压机变频改造原理

2.1空压机的工作原理

螺杆式空压机的工作原理图如图1所示,空气经空气过滤器和吸气调节阀而吸入,该调节阀主要用于调节气缸、转子及滑片形成的压缩腔,阴、阳转子旋转相对于气缸里偏心方式运转。滑片安装在转子的槽中,并通过离心力将滑片推至气缸壁,高效的注油系统能够确保压缩机良好的冷却及润滑油的最小舒适耗量,在气缸壁上形成的一层薄薄的油膜可以防止金属部件之间直接接触而造成磨损。经压缩后的空气温度较高,其中混有一定的油气,经过油气分离器进行分离,之后,油气经过油冷却器冷却在经过油过滤器流回储油罐,空气经过气后冷却器(空气冷却装置)进行冷却而进入储气罐。

2.2空压机变频节能原理

螺杆式空压机基本运行方式是加载、减载方式。减载时电机空转,能源白白的浪费,如果利用变频器通过改变电机频率来调节转速,变频控制即通过改变电动机的转速来控制空压机单位时间的出风量,从而达到控制管路的压力,具有明显的节能效果。空压机变频节能系统原理如下:通过压力变送器测得的管网压力值与压力的设定值相比较,得到偏差,经PID调节器计算出变频器作用于异步电动机的频率值。由变频器输出的相应频率和幅值的交流电,在电动机上得到相应的转速。那么空压机输出对应的压缩空气输出至储气罐,使之压力变化,直到管网压力与给定压力值相同。

2.3变频改造注意事项

(1)空压机是大转动惯量负载,这种启动特点很容易引起变频器在启动时出现跳过流保护的情况,建议采用具有高启动转矩的无速度矢量变频器,保证既能实现恒压供气的连续性,有可保证设备可靠稳定的运行。

(2)空压机不允许长时间在低频下运行,工作下限应不低于20Hz。

(3)建议功率选用比空压机功率大一等级的变频器,以免空压机启动出现频繁跳闸的情况。

(4)为了有效的滤除变频器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分量,减少因高次谐波引起的电磁干扰,建议选用输出交流电抗器,还可以减少电机运行的噪音。

(5)设计的系统应具备变频和工频两套控制回路,确保变频出现异常跳保护时,不影响生产。

3 基于PLC的空压机变频控制系统

3.1系统原理设计

控制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变频柜、电抗器、压力变送器、震荡传感器等。

基于PLC的变频控制系统原理图如图2所示。PLC由触摸屏、电源、CPU、模拟量输出模块等组成。其中采用PLC来实现电气部分的控制。包括五部分:起动、运行、停止、切换、报警及故障自诊断。

(1)起动:以两台电机M1,M2为例,可以通过转换开关选择变频/工频启动。

运行:正常情况,电机M1处于变频调速状态,电动机M2处于停机状态。现场压力变送器检测管网出口压力,并与给定值比较,经PID指令运算,得到频率信号,动动调节转速达到所需压力。

(2)停止:按下停止按钮,PLC控制所有的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停止工作。

(3)切换:实现M1,M2工频、变频相互切换。

(4)报警及故障自诊断:空压机内部一般有四个需要监测的量:冷却水压力监测、润滑油监测、机体温度监测、储气罐压力监测。

3.2案例分析

以某厂房空压机为例。改造前经测试参数如下:电机功率110kW,出口压力为5.9~6.5MPa,运行时间为12小时/天,一年运行320天,加载时间为15s,减载时间15s;加载电流为190A,减载电流为90A。经检测其节电率为30%以上。年节电量(按30%)计算如下:

W节电量=12×320×110×30%=1.27×105(k•Wh)

可见节电效果明显,此外,改造后系统还存在其它优点。首先,减少了机器的噪音。其次,两套控制回路可保证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最后,自动化程度高,克服原系统手动调节的缺点。

4 结束语

利用PLC和变频器实现对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节能改造方案实验结果表明,改造后系统具有节约能源,自动化程度高,降低原系统噪音,减少设备维修量等优点,具有深入研讨的实用价值。

楼主:
本文主要介绍PLC在变频器上的应用,以及注意事项.可以值得参考.

网友A:
[转帖]
1.引言

空气压缩机是一种利用电动机将气体在压缩腔内进行压缩并使压缩的气体具有一定压力的设备。作为基础工业装备,空压机在冶金、机械制造、矿山、电力、纺织、石化、轻纺等几乎所有的工业行业都有广泛的应用。空压机占大型工业设备(风机、水泵、锅炉、空压机等)耗电量的15%。由于结构原理的原因,大部分空压机自身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弱点。当输出压力大于一定值时,自动打开泄载阀,使异步电动机空转,严重浪费能源;异步电动机易频繁的启动、停止,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压机工频启动电流大,对电网冲击大,电机轴承磨损大,设备维护量大;工作条件恶劣,噪音大;自动化程度低,输出压力的调节是靠人为调节阀的开度来实现的,调节速度慢,波动大,不稳定,精度低。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设计采用PLC和变频器实现对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节能改造方案,经分析,该方案自动化程度高,节能效果显著,实用性好。

2 空压机变频改造原理

2.1空压机的工作原理

螺杆式空压机的工作原理图如图1所示,空气经空气过滤器和吸气调节阀而吸入,该调节阀主要用于调节气缸、转子及滑片形成的压缩腔,阴、阳转子旋转相对于气缸里偏心方式运转。滑片安装在转子的槽中,并通过离心力将滑片推至气缸壁,高效的注油系统能够确保压缩机良好的冷却及润滑油的最小舒适耗量,在气缸壁上形成的一层薄薄的油膜可以防止金属部件之间直接接触而造成磨损。经压缩后的空气温度较高,其中混有一定的油气,经过油气分离器进行分离,之后,油气经过油冷却器冷却在经过油过滤器流回储油罐,空气经过气后冷却器(空气冷却装置)进行冷却而进入储气罐。

2.2空压机变频节能原理

螺杆式空压机基本运行方式是加载、减载方式。减载时电机空转,能源白白的浪费,如果利用变频器通过改变电机频率来调节转速,变频控制即通过改变电动机的转速来控制空压机单位时间的出风量,从而达到控制管路的压力,具有明显的节能效果。空压机变频节能系统原理如下:通过压力变送器测得的管网压力值与压力的设定值相比较,得到偏差,经PID调节器计算出变频器作用于异步电动机的频率值。由变频器输出的相应频率和幅值的交流电,在电动机上得到相应的转速。那么空压机输出对应的压缩空气输出至储气罐,使之压力变化,直到管网压力与给定压力值相同。

2.3变频改造注意事项

(1)空压机是大转动惯量负载,这种启动特点很容易引起变频器在启动时出现跳过流保护的情况,建议采用具有高启动转矩的无速度矢量变频器,保证既能实现恒压供气的连续性,有可保证设备可靠稳定的运行。

(2)空压机不允许长时间在低频下运行,工作下限应不低于20Hz。

(3)建议功率选用比空压机功率大一等级的变频器,以免空压机启动出现频繁跳闸的情况。

(4)为了有效的滤除变频器输出电流中的高次谐波分量,减少因高次谐波引起的电磁干扰,建议选用输出交流电抗器,还可以减少电机运行的噪音。

(5)设计的系统应具备变频和工频两套控制回路,确保变频出现异常跳保护时,不影响生产。

3 基于PLC的空压机变频控制系统

3.1系统原理设计

控制系统由以下部分组成: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变频柜、电抗器、压力变送器、震荡传感器等。

基于PLC的变频控制系统原理图如图2所示。PLC由触摸屏、电源、CPU、模拟量输出模块等组成。其中采用PLC来实现电气部分的控制。包括五部分:起动、运行、停止、切换、报警及故障自诊断。

(1)起动:以两台电机M1,M2为例,可以通过转换开关选择变频/工频启动。

运行:正常情况,电机M1处于变频调速状态,电动机M2处于停机状态。现场压力变送器检测管网出口压力,并与给定值比较,经PID指令运算,得到频率信号,动动调节转速达到所需压力。

(2)停止:按下停止按钮,PLC控制所有的接触器断开,变频器停止工作。

(3)切换:实现M1,M2工频、变频相互切换。

(4)报警及故障自诊断:空压机内部一般有四个需要监测的量:冷却水压力监测、润滑油监测、机体温度监测、储气罐压力监测。

3.2案例分析

以某厂房空压机为例。改造前经测试参数如下:电机功率110kW,出口压力为5.9~6.5MPa,运行时间为12小时/天,一年运行320天,加载时间为15s,减载时间15s;加载电流为190A,减载电流为90A。经检测其节电率为30%以上。年节电量(按30%)计算如下:

W节电量=12×320×110×30%=1.27×105(k•Wh)

可见节电效果明显,此外,改造后系统还存在其它优点。首先,减少了机器的噪音。其次,两套控制回路可保证系统的正常、安全运行。最后,自动化程度高,克服原系统手动调节的缺点。

4 结束语

利用PLC和变频器实现对螺杆式空气压缩机的节能改造方案实验结果表明,改造后系统具有节约能源,自动化程度高,降低原系统噪音,减少设备维修量等优点,具有深入研讨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