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4):
各位大侠,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永磁同步机磁极初始角的概念?理论上说磁极初始角是定值,是应该是(360/极对数)的整数倍,可是小弟我在设置这个值的时候发现参数整定后并非按此规律,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对于永磁同步电机,为了使电枢电流所产生的磁场的方向与转子上永磁体产生的磁通方向在空间上正交,必须正确地检测出磁极位置,并以此作为基准,通过控制电枢电流相位以实现定、转子磁场空间正交.由磁极位置信号控制电机电枢电流的相位,以实现转子磁场方向与电枢电流矢量的磁场在空间上正交,在其他条件一定时,此时产生的电磁转矩最大。

“理论上说磁极初始角是定值,是应该是(360/极对数)的整数倍”,说的是如果两次检测出来的初始角相差值为(360/极对数)的整数倍时,此次的磁极初始角的值仍然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