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钻机问题

楼主(2008-01-24):
老设备了,excellon2001
其中一种情况为:Z轴在钻板的时候突然停止,屏幕显示<Bad chipload or tool-Excessive drill depth  depth variance:4>有时同时出现<Expired tool Group 1>,这时Home也不行,而我检查过tool和chipload,都没有问题.
另一种情况为:Z axis在归零时突然掉下来很大一段距离,所以屏幕也提示:Z axis out of the position,这时home机后可继续做,但过了不久又出现这个问题
两个情况有时会同时出现,请教各位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详细的说说,万分感谢

网友A(2008-04-22):
这个应该是其中有一个轴的感应器接触不良,我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