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4):
1.我用cs1g-h的cpu,加一張scb41通訊卡,想用485口與人機連接.請問如何設定端口參數?在io表和dm都可以設嗎?
2.232的是在dm中設定還是在''io''表里設定?如果是在dm里那地址又是多少?
3.是不是不同系列的cpu用到的地址也不一樣/
手頭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又非常想弄清楚,請幫幫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我用cs1g-h的cpu,加一張scb41通訊卡,想用485口與人機連接.請問如何設定端口參數?在io表和dm都可以設嗎?
2.232的是在dm中設定還是在''io''表里設定?如果是在dm里那地址又是多少?
3.是不是不同系列的cpu用到的地址也不一樣/
手頭上沒有這方面的資料,又非常想弄清楚,請幫幫忙.

您可以在IO表中设置,点击相应参数时,您会看到该参数的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