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8-01-24):
大家好,旋转编码器有BCD码输出功能,但是我不明白怎么利用这个BCD码.现在如果要用PLC监控转速那么应该用到BCD码的输出吧!

网友A:
转速若果要求不高的话只需要接一相脉冲和一个方向脉冲
记录单位时间里的脉冲个数就ok了。

楼主:
谢谢您,我是刚学这方面不懂.
您说的那就是记录单位脉冲数.但是我如果想知道它的转速可以用他的BCD码吗?
旋转编码启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呢?您能具体给我讲一下吗?

网友B:
光电编码器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旋转一圈,发出定额数值的脉冲(常用的500,1024,2048),还有更高的,由其精度而定,一般用高速计数器模板接收脉冲信号,根据定周期脉冲数计算出角速度。

楼主:
是不是BCD码代表的就是每圈的脉冲数啊!还是定时输出脉冲数啊.时间间隔是很小吧!

网友C:
据我所知编码器有增量型
和决对型的,   看上楼所所BCD码是脉冲的话,要看是NPN型还是PNP型  还 有脉高  和脉宽。

网友D:
BCD码不是脉冲,编码器主要结构是圆形光栅盘,它上面有很多刻度,电机转动通过联轴器或者轴套带动光栅盘转动,再用发光二极管照射在光栅盘上,后面用光敏二极管接受,光栅上面的刻度信息就被转换成电信号,这样就完成了机械信号到光信号最后变成电信号的转换,根据光栅盘的刻度不同划分为绝对值型(Abslute)和增量型(Incre),增量型是均匀刻度的,一般用来测量速度,输出的是脉冲。绝对值型光栅盘(又叫码盘)复杂些,用来测量位置,价格也贵一些,输出的一般是二进制码或者格雷码。

要编码器选型样本或者需要编码器的可以跟我联系。

                                                                    15821223124 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