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4):
三个月前大修机组现在出现三支热电偶都是双支装(装在不同位置)先后出现不准,只有200度。就地测量也只有6mv左右,备用芯19mv,换备用芯后正常。哪位知道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对你的机组情况不了解,从你所讲,看来是热电偶输出的热电势偏低。真是这样,则可能有:热电偶内部漏电或短路,热电偶内部潮湿,上述故障也包括补偿导线和接线端子。

网友B:
可以在连接部位加些导热胶水?

网友C:
我认为是受潮的原因

网友D(2008-04-25):
暂时没看出来!

网友E:
东西用了总会坏的,这有什么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