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5):
最近闹电荒,随时面临着停电的危险,弄来一台发电机(型号QF5.0,220V 50HZ,4.8KW),将该发电机安装在办公室用电的总开关处.
    该总开关是单极的,只是将原供电线路的火线断开,零线是直接对接的,如果使用发电机时突然来电网来电,会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有什么预防措施?
     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A:
g
发电机的零线不能对接,要用开关控制,你 那样接很危险,应通过隔离开关转换

网友B:
同意3楼的!为了确保安全,应该用隔离开关转换,使发电机发出的电和市电完全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