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5):
一直困扰的问题,两个马达间的张力经常出问题。我们两个马达之间运行薄膜,前一个马达A速度恒定,后面一个马达B根据薄膜的张力来计算运行速度。但是出现问题的时候PLC计算的速度指令已经升高了,但是实际速度却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呢?变频器还是马达?
请看附件:红线为B马达速度指令,天蓝色为B马达实际速度;绿色为A马达速度。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查一下B变频器的速度给定与速度输出之间是否有差。
2.如果无差,好像不可能啊。
3.如果有差,是不是B的加速时间太长?
另外确认一下PLC输出的速度指令是否已经到达变频器B
模拟量还是通讯给定的?查查是否有干扰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有没有张力控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