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V变频器选电动机

楼主(2008-01-25):
变频器输入电压为三相480V,可以和输入为380V选用相同的三相异步电机吗?不能的话要怎样选 ?谢谢指教!

楼主:
向回贴的兄弟敬礼!

网友A:
嘿嘿,先请问你用的是480v地电源吗?

如果使用380v的电源,------------

好像好多国产的变频器,都标的是48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