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5):
我有一台电动机
它的相间绝缘良好
相与地绝缘良好
没有负载可以起动
加上负载电动机就动不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有可能是线圈匝间短路引起的启动力矩不足,还有就是转子的轴承间隙过大引起的。

网友B:
说详细点:过载吗电流高吗什么电机?功率大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电动机
它的相间绝缘良好
相与地绝缘良好
没有负载可以起动
加上负载电动机就动不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缺相,或有一相接触不太好,,是单相电机还是三相电机。有电容吗。。。

网友D:
转子断条也会引起的~如果空转时电流不高的话就是转子的问题了

网友E:
我碰到过一次原因是这样的:一台电机烧了 重新下线,修电机的是个学徒,线是两根并绕,他也没注意只用一根下线,下的停快的,当然了只下了一半的线肯定好下咯.电机修好了师傅也没注意,结果就和楼主遇到的情况差不多,电机空运转时正常,就是不能带负荷,当时把个老师傅查的要死.

楼主:
我有一台电动机
它的相间绝缘良好
相与地绝缘良好
没有负载可以起动
加上负载电动机就动不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是两相电机,有电容,双电容的。1100W
没有过载,我没有测电流。
我拆开电机时,里面很潮湿。我用高温烤了一下,是不是温度太高了

网友F:
估计是电容有问题?双电容一个运行电容?另一个是启动电容?换电容一试!

网友D:
笨蛋3相电子

网友G:
6楼的你好牛 。只不过这种问题也是回有的

网友H:
首先检查负载,确认夫在没问题后再在电机上电源上用功夫

网友I:
轴承没坏吧

网友J:
首先要看是不是电动机带的负载有没有机械故障,没有的话就可以判定是电动机无力了,可以量下三相绕组每一相的电阻,看是不是三相的电阻都一样以及是否和铭牌标识的一样。

网友K:
两相电机?牛

网友L:
换运行电容

网友M(2008-03-14):
两相电机?没见过!是220V的吧

网友N:
我觉得他说不带负载是可以运行的,带上就不转了,你可不可以考虑,负载大,电机拖不动。

网友O:
绝缘受损

网友P:
如果不是带不动负载的话就是绝缘的问题了

网友Q:
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  可惜不是电机问题  学习了

网友R:
高手们是三相电机,不是说了吗,相间绝缘良好。
问题是跳不跳闸呀
有没有电流呀

网友S:
楼主的是单相电机,这种电机一般不会超过4kw。
  如果你的电机烧过,并且重新下过线,我敢肯定是维修人员把起动线圈和运行线圈接反了。我在平时维修时也见过这种现象。

网友T:
看一下接法,若是Y形接法,它的转矩比较少,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G(2008-05-10):
楼上的大哥是单相电机怎么来的Y性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