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5):
三菱FX1N的PLC驱动步进或伺服,用步进顺控STL结构编程,当正在运行时按停止后,再启动会不动作了,是怎么回事?各位有没碰到 过,给支个招吧

网友A:
请您贴出您的程序并描述一下您的动作工程。

应该是您的跳转没有跳好吧。

楼主:
当伺服电机正转动中时停止才出现问题的,也就是STL还没有到跳转的条件,不是跳转没处理好吧,我也看过别人用STL编程带步进也出现相同问题

        向回贴的兄弟敬礼!

网友B:
已经解决了?停止后再启动,会回到停止前的状态,但是电机是否另有条件以驱动?应该是在本激活的状态内有条件不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