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6):
各位大侠,我在调试某品牌的变频器时,在转矩控制模式下,将速度限制在0HZ,采用无PG矢量,发现启动后,机器震动的厉害,我询问厂家,厂家说无PG矢量下的转矩控制效果就是有点震,请问有谁能在理论上解释一下?

网友A:
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也叫做SLVC控制。他不能置于0赫兹的转矩控制。这是常识。不论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只要有SLVC的功能,都会有这方面的说明或者警告的。
交流传动如果想可靠实用0赫兹的转矩控制,最好的方案就是采用同步电机伺服控制系统。要么就是采用直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