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6):
前方传过来一个锅炉压力曲线值,在烟气出口增加一个风机,为了不影响这个压力,如何调节风机转速来保持这个曲线值呢?
PID可以调节么,但压力是变的,
现在有压力值和锅炉出口的风门开度值

网友A:
如果在风机出口的管路上安装风压的检测变送器, 就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即: 使用PID调节, 调节风机的给定值是"一个锅炉压力曲线", 风机出口的实际风压会跟随"锅炉压力曲线"变化. 变化的是否及时, 你要调整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风机出口的管路上安装风压的检测变送器, 就可以实现你的想法!

即: 使用PID调节, 调节风机的给定值是"一个锅炉压力曲线", 风机出口的实际风压会跟随"锅炉压力曲线"变化. 变化的是否及时, 你要调整比例增益和积分时间.
有所领悟!!谢谢!
现在风机出口和脱硫塔之间的烟道(3米吧)上是有一个压力变送器,是实际风压么?
但我想也能做为过程值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