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6):
数控车床名称为富士精机
系统为:三菱 MELDAS C3/C3-S
故障原因:Z轴设定工具长为-100,Z轴自动进给到-150,那么Z轴在-100的位置定位后
             应该再往里走-50.但是实际只走了-40 .坐标的数值都对的,就是Z轴实际
             走的距离不到坐标值.手动也一样.没有任何报警显示!
   本人维修内容: 1参数重新输了一次,
                       2伺服电机和检出器都换了
                       3程序电板和X.Z轴伺服放大器也换了
                       4检出器电缆线也换了
实在无力解决请求高手帮助!万分感激!

网友A:
螺距设的对吗?  连轴器紧吗?

楼主:
高手啊!就是螺距没有设定好.把参数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