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7):
毕业设计要做消防报警,刚接触这方面知识,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厂家不同各种产品略有差别,如有的产品当监测到烟雾浓度超标时,除报警外,还可输出电平信号或继电器触点信号,有的还可电话报警。你最好找点各厂家的说明书或产品样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