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8):
你想将220伏电压变成12伏的电压。电流为800MA.
我不想用变压器。我想问问大家。用什么电子原件能将电压变到12伏
如何操作
另外:我有一个四环电阻
第一环为蓝色
第二环为紫色
第三环为绿色
第四环为黄色
请问这个电子原件是多少
它是用在万能表上的,是两个相同的电阻串联在一起的

网友A:
四环电阻,你查一下资料,它上边的环表示电阻,颜色不同,电阻不同.你想变压不用变压器的话就用串上合适的电阻,把电压降到12伏左右,再整流就行,不过最好用变压器

网友B:
应该是6.7M电阻,如果需要将220V降低为12V的话。不用变压器只有使用阻容降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6.7M电阻,如果需要将220V降低为12V的话。不用变压器只有使用阻容降压了。
OK!用RC阻容降压,四环是6.7M电阻。

楼主:
请问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
请问各位师付,阻容是什么,多大的阻容,如何联接,我是个门外汉
请大家计算一下

网友D:
电容降压的方法;;但是在你这里不适合,体积太大,不如用开关电源
电容 uF/15=电流
例如:15uF/15=1A电流
假如你的负载工作电流是0.8A,串的电容是:12uF,记得在电容的两端并联一个560----1000K电阻

电容降压在你这里不适合,只适用于电流很小的场合,因为电容的体积较大,不如用开关电源,12v  0.8A的开关电源体积很小很小的

网友E:
学习了,还是用个变压器吧!

楼主:
我的工作负载是320MA。请问要些什么原件,才能降到12V能画个图吗

网友F:
老信的博客里有:适用于交直流12~220V的通用电源图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15901

网友D:
用 5uF 的电容,耐压400v以上, 和560k的电阻并联,串联到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