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8):
西门子300中在STEP7中创建一个数据块如何和相对应的功能块相关联

网友A:
首先在新建的数据块中建立某类型数据,再在其它功能块中调用。

网友B(2008-09-23):
呵呵,这个数据块有个专有的名字叫背景数据块,它不是我们事先建立的,而是在使用FB块的时候,给这个FB指定一个背景数据块的号(需要未被占用的),然后系统会根据FB的定义自动创建这个数据块。【在CFC的编程中更省事,你都不需要指定这个号,所有的DB块号都是系统自动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