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8):
现在很多工业现场的控制室能见到两类计算机:工业用计算机 和 商用PC机(一般以Dell为多),下位机有PLC, 也有DCS。

不知是考虑到价格因素,还是控制本身的要求,这两种计算机都在用,我个人认为用工控机的性价比还是要优于商用机的
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工控机主要是用于环境比较恶劣的工作地点.如果环境不是十分恶劣就没有必要大炮打蚊子了,这样提高成本啊.

网友B:
性价比差不多!
工控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还有使用寿命上要高于商用PC,算一算还是节约成本呀

网友C:
主要看怎么用
我个人认为:站在客户的角度,在一定场合下,如果能用商用机来替代,还是可以用商用机。因为控制成本是它的生存之道。站在厂商的角度,那当然是在什么场合下都可以用工控机。因为销售产品是它的生存之道。

网友D:
工业用计算机当然好,
但是要考虑以后更新换代的成本!
商用机兼容性和可替代性较强。
量力而为!

网友E:
主要看你用来做什么,如果电脑参与控制,那么工控机就好些,如果你用PLC控制,电脑只是显示一下系统状态,那商用机就够了,另外机房环境,像控制室,商用机就够了,DELL,HP,IBM,联想都可以!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F(2008-02-27):
嗯!
小胜凭智,大胜靠德!

网友G:
在较恶劣环境工业现场下,建议还是使用工控机
使用商业机会让你后悔很久的

网友H(2008-07-31):
一般只用个串口就用PC  参与采集控制就用工控
有些场合不由得你说了算,比如客户和成本。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I:
工控适应恶劣环境,看使用的地点吧

网友J:
您好我是凌华代理商秦13031151805     邮箱qinhuiart@126.com
我觉得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对比.1.兼容性:各有所长如果电脑参与控制,那么工控机就好些,如果你用PLC控制,电脑只是显示一下系统状态,那商用机就够了.2.扩展性显而易见工控机的扩展性大大高于PC机3.维护.工控机的维护更简单.4.稳定性在较恶劣环境工业现场下,建议还是使用工控机.5.工业板卡一般都在工控机上做的测试所以客户使用很放心.祝好!6客制化工控机这一块可按客户要求机箱种类更丰富.例如嵌入式.祝好!